联想V450 LA-4142P 3带=代内存独立版自动开机,关机自动开机

楼主(2015-03-23):
如题故障,IO换过,主板电池换过有电。网卡吹掉,开关板跳变正常,机子开机可以显示正常的,就是一插电源自动开机,按一下关机几秒再自动开机,看了图纸没发现啥问题,求教,,,

网友A:
查下开关电压正常不

网友:
换个ec看看,ec不正常会引起

网友:
开机触发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开关电压正常不

开关排线拔了,直接短接

网友:
自动触发的时候3.3V是没有变化的,

网友:
可能是ec的问题吧

网友B:
WAKE#看看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WAKE#看看这个信号

这个是3.3的。电阻正常。

网友:
看看开关键有没有问题

网友C:
ec程序 南桥 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程序 南桥 都有可能

刷过了,就南桥还没动

网友:
可以搞他一下,哈哈

网友D:
取掉无线网卡试试?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的

网友:
要遇到才知道,台式机主板修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掉无线网卡试试?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的

这个早就想到了,

网友:
自动开机EC  BIOS的可能很大哦   没进水吧

网友:
ec 是什么给我讲讲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