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E42A 内接正常,外接不显

楼主(2015-03-23):
同行拿来的邵阳E42A , 拿过来说是外接投影不显,我接到显示器上也不显 。拿万用表测量VGA接口,发现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在电脑里搜出图纸
LA-3541P 。测量发现F1只有3.3V。二极管D31一端有5V,另一端只有3.3V。 直接找个料板把D31换掉,F1电压变成了5V。但是裸板外接还是不显。无语
了。。。。。今天又接到一台灰屏的本子,修好之后裸板外接也不显,我擦嘞。装起来开机用键盘切换OK,把另一台拿出来开机切换竟然也OK了。
闷。。。。原来我已经修好了,小小经验分享一下,觉得不错的加点分哦。

朱。爱新觉罗 + 5 赞一个!

网友A:
呵呵一不小心就漏网了,我修过一台新款ASUS外接不显,接内屏好的,差点掉钱了,四佰多阿

网友B:
维修往往是这样子,心细有耐心才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一不小心就漏网了,我修过一台新款ASUS外接不显,接内屏好的,差点掉钱了,四佰多阿

....400多..这个可以有..!

网友:
细心往往就会成功

网友C:
这么说本子裸板外接都不显了?

网友:
捡一个漏,送钱给你

网友:
是有这样的事,我也碰到过

网友:
厉害啊,外接不显的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本子裸板外接都不显了?

正常啊,有的需要进系统按键切换。。

网友D:
可能你换了芯片就好了,只是你没有切换而已,一般用投影的 VGA接口的三极管,之类的会鼓包,之前就修过几台,换了就好

网友:
有的机器必须街上屏幕,外接显示器才好用,我就遇到过啊,没有头绪啊,后来都装上就是全部正常啊

网友:
有耐心就好

网友E:
把D31换掉,F1处是5V,好象不对啊,你不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一不小心就漏网了,我修过一台新款ASUS外接不显,接内屏好的,差点掉钱了,四佰多阿

还好明智,没急着给客户打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往往是这样子,心细有耐心才能成功

额。。。。裸板测试的时候怎么都外接不亮。。。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本子裸板外接都不显了?

不是所有的本子,这个型号的肯定是裸板外接不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换了芯片就好了,只是你没有切换而已,一般用投影的 VGA接口的三极管,之类的会鼓包,之前就修过几台 ...

对的,F1一开始3.3V,我记得应该是5V,但是等我修出来5V,裸板外接还是不亮,我就没轻易动其他的地方,扔一边没管,修好那个灰屏的我其实想换一下两个本子的主板的,可是发现裸板外接也不显,然后我就装起来试一下,装起来切换可以的,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D31换掉,F1处是5V,好象不对啊,你不查查。

亲,换掉D3,F1是5V啊,原来是3.3V,实际应该是5V

网友F:
那之前的那个是不是修好了 就是没切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之前的那个是不是修好了 就是没切的事

对的,之前修好了,裸板外接不亮我就没管。。。修别的机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