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不上电(宏基4738)

楼主(2015-03-23):
宏基4738   板号:daozq9mb6c0

故障现象:
二修机,不上电,有待机电流。
故障解决:
拆机后,被上家修了有点乱。下面两图是被上家动过的地方,hm55桥,ec,桥bios和ec bios。

实测待机3v,5v都已正常产生。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先简单查看有无拆件或掉件,其实也看不出来,因为到处都是焊迹,看不清楚。上家用的好像是松香,而且用的很多,ec有好厚的一层松香盖在上面。
打开示波器先打了一下ec bios无波形。再测ec的待机脚位。除了 vref脚,其它待机供电脚都已正常。而这个vref是由+a3vpcu经过r107供过来,实测是0,无电压。

r107其实没用电阻,直接焊盘连一起的,找到焊盘测量是有3v的电压,当时怀疑是断线了。
因为这板是由上家动过,而且ec的脚位上被盖了很厚的松香,真心怀疑上家的焊工,直接将ec取掉,使劲清理焊盘。为了节省时间,换上个新的ec后,再测verf脚位3v电压正常。接着打ec bios波形还是没有。因为上家动过bios,那么很有可能程序有问题。接上刷写器开始比较bios程序,果然程序差异很大,重新刷上程序后,波形正常产生。
按开关机器上电了,但是电流跑的不对,一直缓缓的往上升,也不跳变,就是一点一点的往上升。测量几个重要的供电,时钟,复位,都很正常。想起桥bios也被动过,直接刷掉。结果还是一样。
分析了一下,几大供电,时钟,包括cpu复位都已经到位,那么正常的话cpu应该开始工作了。示波器打桥bios的1脚瞬间上电波形,结果是有跳变的,接着打2,5,6脚也是有跳变。从这一点看我认为cpu应该工作了,因为已经有片选信号到bios。到这里果断换个cpu和内存,结果依旧。看来很有可能hm55桥挂了,反正这个也被动过,不管它好不好,直接换掉。一阵bga冷却后。。。。。!
再次上电,电流顺利跳变跑至1.8左右,接屏已亮机。故障修复!
在此附上此机待机及上电电流状态

再贴上桥bios和内存总线的波形,这两个波形打的不是很清楚,当时示波器没有调

内存总线波形

网友:
你这波抓的很好啊

网友:
抓波大师

网友:
还有视频,真是感谢搂主了

网友:
这边的维修员很少用示波器

网友:
会用示波器器很厉害

网友:
楼主 的示波器在那学的啊

网友:
二修机修的就是累,开机相关的乎都换了,楼主帖子精辟。

网友:
有示波器就好啊

网友:
无示波器的路过

网友:
有示波器,修东西可省事多了,看的有点心里痒痒的

网友:
这么用心贴子  给力

网友:
示波器在维修中起很大的作用,少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不触发是EC问题,不跑码是桥问题。这两样上家都干过。
看来上家没有楼主果敢。

网友:
思路明确就会成功

网友:
学习了!都有视频了。

网友:
厉害,我师傅马上准备帮我们也弄台示波器了

网友:
楼主处理得很果断,问一下换下来的EC和桥以后还试用吗

网友:
楼主技术真的很好,上家修成这样了,还能修好,人才啊

网友:
真的是高手啊,我都没用过波,用不来啊,有空教我

网友:
修到你这样   就足够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