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解决二次开机

楼主(2015-03-23):
RT
版号THINKPAD E431 NM-A043 REV1.0
不动U5,刷此资料测试OK。

E431 NM-A043 U6.rar

网友:
你好!楼主 下载刷了U6不行啊!还是原故障,第一次不能开机第二次正常

网友:
你那个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有个这样的问题,下下来看看

网友:
不上内存 0.8      上内存 0.8 掉电   下来看看

网友:
下来试试 不知道能不能好呢

网友:
下来装机能好吗 现在的问题好奇葩

网友:
这个刷了到底行不行哦?

网友:
楼主说得对   不动U5  动U6   第一都能亮  这个BIOS  可以用

网友:
太牛了,一刷就好了!感谢楼主!!

网友:
是真是假呀 现在都搞晕了 。下载分有限

网友:
配套刷,淘宝上好象有的卖

网友:
正需要,下载下来试一下

网友:
CPU供电出不来 0.24 反复重启

网友(2015-05-06):
有台不亮机的下试一下

网友(2017-05-18):
我的也是0.2a左右,掉电重启,下来试试看看怎样

网友(2017-06-28):
刷了直接电流不跑了....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