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手回春——废旧电源上岗记

楼主(2015-03-23):
随着显卡性能的大跨越提升,其功耗也是水涨船高,这也使得几年前3∞w电源通杀所有配件的肘代一去不复
返。这难道意味着我们要享受次世代游戏除了购买一款主流显卡,还必须花费近4∞ 元购买一个新的大功率电源!对
于普通的菜菜可能是别无选择,但对具备化腐朽为神奇的DIYer来说,则可以通过对老电源的改造让其与新电源协同
工作,可同时也可分别对不周配件供电,从而解决整机电力紧映的问题。

网友:
没太明白啊

网友A:
新旧电源协同工作,难道是新旧电源一起用在一个电脑里面不成?

网友:
确实可以2个电源一起用 只是要美观的话得处理一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旧电源协同工作,难道是新旧电源一起用在一个电脑里面不成?

是的,新旧电源一起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新旧电源一起用

能分享一下到底是要怎样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一下到底是要怎样做吗。

下载附件即可

网友:
小小白,恶补各类营养贴中。谢各位大侠!

网友C:
是不是将新旧电源的绿线和地线互联起来就可以了呢?

网友:
两个 一起用    这   我 下载下来看看   哦        坑我  你就 完了

网友:
  晕  我下载不 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将新旧电源的绿线和地线互联起来就可以了呢?

主要是改PS-ON和PW-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