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00(754) 不跑码,不装CPU,复位灯常亮,装CPU或负载复位灯加上电就亮马上息灭

楼主(2015-03-23):
联想k8m800(754) 不跑码,不装CPU,复位灯常亮,装CPU或负载复位灯加上电就亮马上息灭

我的判断AMD主板应该是没出来复位,书上的意思是南桥没发出复位,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南桥供电,时钟,

VRM—PWRGD   PWR—GD  还要测六大供电还有时钟,最后是复位电路,目前发现时钟芯片有温度,别的芯片没摸出温度,现在是找不到测试点,还没有示波器,(场管S极都测了,都有电压,CPU核心1.65V   ,复位有点高1.72)

网友:
这版太老了。没价值

网友:
刷BIOS了没有?

网友:
老板子了,实在修不好就,就拆件用吧

网友:
复位灯亮一下熄是正常的,CPU也有复位电压了,下一步就是读取BIOS了,刷BIOS不行的话就是细节问题了,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要是刷了bios还不行的话 就没必要修楼

网友:
   楼主刷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