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HP CP1025彩色激光打印机的怪问题

楼主(2015-03-23):
今天接手一台惠普CP1025彩色打印机,,故障是开机机内粉盒自检转动的时候会有异响,,且打印的时候只有黑色打印正常,,其它三色有时候打印空白,,有时打印会脱粉,,有没有修过这款型号机子的朋友,请教一下,这两个问题主要来自的原因在哪里???谢谢了
惠普

网友:
1 硒鼓没装到位 2硒鼓卡死 最好换硒鼓再试下

网友:
拆开看看滚筒吧

网友:
一直对彩机很头疼

网友:
感觉是没装好,最好重新安装硒鼓或粉盒

网友:
这种问题滚筒错位的面子很大,之前修过一个惠普2840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