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

楼主(2015-03-23):
机器IO 短路独显供电坏。1.8v供电坏。全部更换后电流正常了就是不亮 啊

网友A:
供电全部正常你刷个BIOS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全部正常你刷个BIOS上去试试

blos也刷了显卡是0772000  换了显卡一样。hm65更换还是一样。机器都已经跑到亮了的就是没有显示。去掉独显供电内接无背光黑色的没有字。外接还是没有显示。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