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P43E COMBE供电问题

楼主(2015-03-23):
映泰TP43E COMBE测CPU供电没有,内存供电没有,总线供电没有,时序应该是内存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但是测内存供电0V,上下供电管代换过还是一样,测下管G极为5V,上管为0V,测FP6321a的1、5脚有5V供电,7脚有1.2V,6脚有0.8V供电,本来以为是芯片有问题,找了个RT9214代换,故障还是一样,搞到没头绪了,请教各位了! 补充一下,把总线供电的场管拆了也是没电压输出

网友A:
你去内存供电的芯片的PDF去看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内存供电的芯片的PDF去看下啊

不明白,我不是发有FP6321的电路图上来吗,我也是根据电路图的供电走向查芯片的引脚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我不是发有FP6321的电路图上来吗,我也是根据电路图的供电走向查芯片的引脚呢

开机条件都算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机条件都算正常吗?

时序应该是内存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这个没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条件都算正常吗?

就只有桥供电,总线供电是连到内存供电管上的,

网友D:
内存供电后级有没有短路的?下管G极始终为5V应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内存供电的芯片的PDF去看下啊

时序应该是内存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这个没错吧?就只有桥供电,总线供电是连到内存供电管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供电后级有没有短路的?下管G极始终为5V应是保护了。

拔掉内存下管G极就有5V,插上内存就0V

网友:
不难修 就拿几个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序应该是内存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这个没错吧?

FP6321a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