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30-40分钟准时掉电

楼主(2015-03-23):
手上有一台E40,intel独显,无修,在卖的机器。突然30,分钟准时掉电。无进液,无摔。光听网上大把的人说刷南桥bios就好了的。但是没见有人上传bios。上传的我都试了。全是不对的。一样的问题。以前也遇见一台,这是第二台了。求助大神发解决的方法。有解决问题的bios请大家帮忙上传给我。温控都弄了。真是头都大了

网友A:
我现在真的无语了。这机器还风扇狂转,鲁大师测试温度没有一点问题,甚至都没有超过50度压力测试状态下

网友:
不进系统,进bios状态或者dos,到半小时就掉,风扇一直狂转。就跟华硕换了南桥一样。都说是南桥bios。问题是我找了n个bios了。都是不能解决的。求大神们发真正的bios上来。感谢感谢

网友:
自己淘宝去买一个吧,几块钱的事儿

网友:
这个是要刷BIOS

E40南桥BIOS 解决更换南桥后风扇狂转问题.zip

这个是好用的

网友B:
我自己以前用的 存起来的
绝对好用

网友:
多找几个试一下,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十分感谢,我现在就刷看看,如果不行的话。那就不是bios问题了是吧。我现在正尝试断开sys_shdn。让他不掉电。修好肯定回复大家

网友:
这么准时掉电的话,还是再找找BIOS吧,我有次惠普DV3不能关机,刷了6个才刷好哦

网友:
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楼主 ,那个BIOS 刷了好了吗?也不之声了

网友:
楼主这是二手  机器啊,显卡有可能不良了,会掉电,显卡通病啊啊

网友:
之前修到一台东芝也是这样,南桥也换了BIOS狂刷也不行,不知道楼主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以前用的 存起来的
绝对好用

不行,还是一样的,风扇狂转。半小时掉电。不让机器掉电都不行。一定会掉,准时的。搞不定哦

网友:
散热片热不,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在电源接口旁边找到一个稳压二极管,换掉它,或者再并一个上去试试,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bios还是真麻烦啊

网友:
是不是那个信号或供电不稳定哦

网友:
我也有台是这样,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这机子是同行卖二手的,能显示我不敢乱搞。我也觉得有可能是显卡虚汗,但是问题是也能进系统,也能跑鲁大师性能测试。我还真拿不定注意了。反正不是bios问题了。因为也没人上传bios来试了,也不是电源口那个二极管的问题。真的没注意了,半小时就掉电,我那个去啊。

网友:
刷EC BIOS,不是南桥BIOS

网友:
BIOS 多搞几个  还有就是风扇

网友:
谢谢大家了,机子被客户拿走了。第二台没有解决的。我也真的是没有办法了。ecbios我在上一台就刷过n个了。反正就是论坛里说的方法的都试了。至于大家有修过的,可以告诉我,如果是bios问题。请把自己修好的bios上传给我。我无比感谢。谢谢你们的回复。有论坛还是挺好的。感觉温暖啊

网友:
风扇狂转  BIOS  坑定是不对的

网友:
换散热器   刷BIOS

网友:
先换散热片 系统

网友:
你这个机器 散热器最容易坏 换个散热器试试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真的无语了。这机器还风扇狂转,鲁大师测试温度没有一点问题,甚至都没有超过50度压力测试 ...

看从温控这方面下手,要是还不行换显卡吧

网友:
没遇见过  .........

网友:
这都不会啊   还怎么维修啊   你这BIOS 是好的   你把它备份下来   换BIOS刷一下不就好了吗

网友:
BIOS  问题 刷一个就好了

网友:
换bios芯片可能会好

网友:
这机器散热铜管容易坏

网友:
E40显卡方面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以前 修过换南桥才解决

网友:
还散热片。。。。

网友:
BIOS问题比较多

网友:
用手摸风扇,烫不?

网友:
jiah加悍  加加加

网友:
难办ve  63963

网友:
这个机器扇热铜管爱坏

网友:
刷EC BIOS  以前碰到过的

网友:
以前碰到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bios吧,楼主解决没?

网友:
加焊下显卡吧这个机显卡容易坏

网友(2015-04-23):
我修好过,换pu4试试看。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现象的E40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