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ELL 15-3521 轻微短路,接维修电源0.11A

楼主(2015-03-23):
前几天接到一电脑,不开机,我拆掉电脑重新装上,果然不开机。电源不亮毫无反应。我又拆下电池接维修电源一看电流0.11A明显待机不正常。我心想这个问题不是很大,有把握修好。很快就拆机,拆到裸板的时候发现没有什么进水,烧坏的地方,就在迅维网上下了下LA9101PR04_0822(GERBER)的图纸,在此感谢迅维网.细心一看,电源芯片引角下有黑黑的东西有点发霉了,拆下电源芯片RT8205LZQW。做了下焊盘的清洁,就通电测试,一通电板子就冒烟吓,一看是待机5V的上管击穿了.就把上管和下管拆下来(PQ203,PQ205),再通电PU500 又烧了,又拆,还是电流大,用烧机法发现PQ500坏了,就拆下PQ500和PQ501。在次测试正常了。这时候芯片就测了一大把,又不知用什么代换.就在迅维网上找了找,用51125A可以代换RT8205LZQW。测试3V 5V出来了,因手上没有PU500 TPS51212,就是在网上买了这个芯片和上管和下管。今天芯片到,装上就通电了。电流不大0.65左右就亮机了.
在这里我有好几个问题问大家,修这样的机子是先装上待机芯片再通电测试???PQ500击穿怎么没有烧坏CPU,我用万用表测PL500对地阻值只有10欧,这样正常吗?

网友:
高手学习了啊

网友:
请板主帮我把贴子放到笔记本维修论坛中去,谢谢才发错了

网友:
cpu功率大。电流大,电阻相对较小,正常,谢谢分享啦

网友:
人才啊,你这维修真的是“高手”啊,还好没烧那么多,要不然你就死定了!没基础真的不靠谱!!!

网友:
首先说对于进过水的机器故障现象按常规是不好分析出来的!修机时应先装上待机芯片再通电测试,否则后果不堪认想,只能说没烧U是你捡着了。

网友(2015-05-02):
用51125A可以代换RT8205LZQW,看你的图,两个芯片管脚不相同,怎样换?

网友:
LZ,MOS管G极不能悬空都不知道啊,不然会先烧上管再烧后级

网友:
给你个提示   没装待机芯片是不可以接电的

网友:
       人才啊    不上待机芯片还敢上电     不烧才怪

网友:
哈哈 ~!PWM电路不上芯片会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