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3000金典维修

楼主(2015-03-23):
      地市客户发来一台神舟天运f3000的笔记本,客户已经拆开,取出主板如图:
      故障检测:首先查看有无进水,烧狠,掉件,划痕,变形的明显故障,显而易见,板子良好。然后,将电流表打至蜂鸣当,一端接地,一端测量各大电感,看看是否有短路现象,经检测发现,并无异常。插电,切记要与笔记本D壳的电压一样。查看可调电源,电流为0.01,待机正常,按开关键,不触发。故障出现。
      故障分析:首先待机电压正常,说明系统供电电压应该是正常的,经检查3V,5V正常,其次,找到开机芯片,如图  找到125脚PWR_SW信号,电压为0v,怎么回事,难道是没有开机信号,一般都会有电压的啊,这时有维修经验的人一定会大喜过望,但是等等,有一些特殊机器,不按开关的时候就是0V,当按下开关是3V松开又变成0V,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实验证明,我的猜想是对的,有跳变0-3-0的跳变,证明这边没有问题,接着测量第124脚,电压为0v,这个是送给南桥的开启信号,没有,有三种可能,一种是ec发出,南桥短路,拉低第二种是,ec没有坏了,没有发出信号,第三种是ec的条件没有满足导致没有发出此信号,经测量排除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可能,果断换ec,经过一段时间的抢救,奇迹出现了,如下图,可爱的log画面出现了。屏幕上有一条亮线,换屏就好了。至此此机修复完成。

网友:
楼主好经验,没走弯路。

网友:
此机触发电路挺特殊的!

网友:
不触发的故障还好,多半不是大问题

网友:
楼主一次就判断正确了,逻辑思维能力真厉害

网友A:
楼主怎么知道这款机器是开关针是低高低跳变的呢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好修

网友:
已经加分,支持一下,就是金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知道这款机器是开关针是低高低跳变的呢

不按开关是0V,按下开关是3.3V松开又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按开关是0V,按下开关是3.3V松开又是0V

是这样呀,谢谢

网友:
楼主的逻辑顺序很准确。。

网友:
楼主真是不错。思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