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 型号LED321597N

楼主(2015-03-23):
可以开机 就是显示时 屏幕一杠一杠的

网友:
看样子是屏坏了吧,最好是用通用板点下。

网友:
能进菜单吗?估计主板问题。

网友:
点点屏吧,,,,,,,

网友:
逻辑板到屏的排线擦一下

网友:
这个  一般就   换板先确定 问题 在 想办法 修 咯

网友:
先在其它备用机上把 屏 测试一下 是否是同样的问题  不是 就去看 驱动板了  还有就是屏线

网友:
先点屏,才能确定是驱动板还是屏问题。

网友:
有点像MCU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