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急急急急 急。。

楼主(2015-03-23):
板载CPU上面的电容有一半阻值都是0,是不是CPU坏了????  cpu是 AMD的,,  型号 eme450gbb22gv

网友A:
你电阻挡打下值看下吧

网友:
拆出来量一下

网友:
有时候表有误差,显示为0,其实并不是短路了。如果上电时有供电就说明没短。

网友B:
拆下 来量 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阻挡打下值看下吧

基本一半都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 来量 是怎么样的

一样的。是不是坏了??

网友:
           换一个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取下来再量

网友:
吧CPU取下来就知道了

网友:
找一个对比一下

网友:
应该是坏的

网友:
换个 CPU量量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只能取下来再看了,如果还为零 ,多半是坏了

网友:
楼主 看看供电是否短路  供电短路 也会的

网友:
最好取下来量

网友:
没有对比和上机测试不能准确说这个U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坏了

网友:
一半都是0还是有可能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