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样情况是屏线的事吗,有图

楼主(2015-03-23):
联想21.5的屏正好屏幕的下一半是灰屏,上一半显示正常。是屏线的事吗
联想

网友:
这种情况跟屏线没多大关系,屏问题比较大。

网友:
我就是指屏的排线,不是驱动板到屏的屏线。

网友:
应该是屏有问题了 遇到过很多次屏慢慢变白的

网友:
个人看法是屏没有救了。

网友:
基本上是屏幕坏了

网友:
屏坏了 扔掉吧

网友:
基本上是屏问题

网友:
TAB排线问题

网友:
屏,很明显的故障

网友:
绝对不是屏线问题,屏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 驱动板的 问题 改个驱动板上去 试下 不行就 屏 坏了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二分之一屏吧!换屏吧!估计模块坏了!

网友:
悲剧呀 屏坏了 买个新的把

网友:
屏坏了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坏了不是屏线!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 和屏线么啥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