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了RTD2021l的mcu芯片后要不要写程序进去?

楼主(2015-03-23):
判断RTD2021L的mcu芯片坏或者程序错误,于是从淘宝上面买了一个RTD2021l换进去,后要不要再刷程序?
芯片

网友:
要刷程序的,这个芯片用来存储程序的,买新的芯片,里面不一定有程序,有程序也不一定合适你原机。

网友:
要写程序的,,,,

网友:
一般厂家直接烧录的 网上买的一般就白片

网友:
这个 应该 都 要 刷个 哦 屏的 尺寸不一样 是点不亮的

网友:
肯定是刷程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