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78G维修求助

楼主(2015-03-23):
一块七彩虹N78主板,刚开始故障现像为有复位,不跑码,怀疑BIOS没工作,此BIOS 8脚,SPI,第8脚供电标准为3.3V,测量为3.4V OK ,但是BIOS有被人焊过的痕迹,仔细检查,发现第1脚与焊盘处断线,飞线后开机测试,OK能跑码,本以为修复,装上CPU和内存开机测试发现档 D0 D1 代码,且故障现像不稳定,有时候挡D0D1代码就自动断电,有时候档D0 D1代码不断电,有时候又能开机能显,怀疑是IO芯片故障,但是如果是IO有问题为什么有时候开机又能显。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二,如果是IO外围电路,那么是哪个信号会导致这种故障现像。

网友:
DO .DI 我修过一台 CPU接触不良 换过一个就行了

网友:
cpu cpu座,桥 都有可能啊

网友:
有时候显示可能虚焊的面子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