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卡不能装驱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3-23):
杂牌显卡不能装驱动是怎么回事?
某牌号之:速捷显卡
一直显示有一个叹号。驱动精灵,驱动人生等都试过了。win7 XP都换过了,是显卡坏了么?

网友:
估计刷的显卡吧   用GPU-Z  看看显卡核心代号是什么····然后下对应的公版驱动

网友:
可能是假显卡  或者是太老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