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系统logo死机

楼主(2015-03-23):
请教大神们,在线等待
现象:进系统logo死机
检测;在bios里关闭网卡,可以进去。在bios里打开网卡,把网卡拆掉也能进系统
但我换了两个网卡了还是logo死机,网卡旁的小八脚也换了,请教大神

网友:
刷刷bios,打打南桥的值

网友:
我也遇到过联想G31的主板这样的情况

网友:
装系统时不要装网卡。声卡。显卡驱动试旧怕不怕  如果一样是南桥坏了

网友:
对焊盘对地打值看下

网友:
inter先做南桥   不行就换

网友:
看网卡周边有没有不正常的,没有就是桥了

网友:
网卡是有码的吧,换个PCI网卡好了。

网友:
网卡出问题了

网友:
先刷BIOS再拆网卡在干桥……

网友:
GB的南桥就直接换吧!我换了好多都这问题。。。换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