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和p43sj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5-03-23):
这两天华硕的电脑坏的蛮多的,而且都是奇芭问题,总结下发现坏的地方都一样;
第一台K43SD修了我两天了,故障现象不开机,有时按开关电流可以加到0.158a的样子,马上又掉下来,有时干脆就没发应,这个班又没有pdf图,只找到了K43SV的点位图,不会用啊,华硕的点位图真心不怎么会用,维修过程省略n字.......这个ec左下角有个电阻坏了,阻值变大,这个电阻就在这个位置,这个电阻的原来多大我也不知道没,这个电阻上的电压正常两边都是3.3v,因为阻值变大,电阻一边电压只有1v了,直接换了个0欧的去,通电终于触发了,

第二华硕p43sj的故障现象是,有时开机能显有时不显,不显的时候电流1.28左右,cpu风扇狂转,直接换了那个电阻就ok了
电脑客户已经拿走了,修的时候忘记拍图片了,图片都是找别人发的,截图下来的,不怎么好看。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还是那句话,看帖加分是迅维网的传统美德,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A:
换风扇狂赚的那个电阻 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风扇狂赚的那个电阻 是多少啊?

没图,你要是有图片,我可以指给你看,这都是几天前修的,当时没拍照

网友:
要是有照片就好了,是那个电阻也不知道,此贴无用

网友:
p43j 是不是K42J那些板,好像是一个电阻引起的vtt电压不稳定的

网友:
新人一个,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够大胆,俺可不敢随便乱换电阻了 有过教训哦

网友:
这个图硬不看不到哪个。

网友:
楼猪的照相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呀~~看不清楚到底是哪个电阻啊!!

网友:
图硬不看不到哪个。

网友:
看不清楚到底是哪个电阻啊

网友:
可恨的华硕,一个P43S 的机子,里面的板号和其它机型的一样,我刷了8个BIOS,才刷对了。

网友:
这个图片等于没发。。。。。。。。

网友:
不确定电阻大小的话可以先用大的带换,然后慢慢减少阻值一面扩大故障

网友:
看不清啊,这贴发了没有效果

网友:
学习不了吗,我仔细看看

网友:
你这个找片    都什么啊看不清楚啊

网友:
重新拍个     模糊啊

网友:
模糊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