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8859M芯片VDDA与VDD脚为5V的争论。

楼主(2015-03-23):
           原帖:首次修H61 rt8859m 无CPU供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6052-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争议贴:MS-H61XL无CPU供电 RT8859M求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7382-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我是小白,不是大师,所以我不会分析应该多少V电压,但我看到论坛很多朋友为这个电压产生质疑,觉得原帖的精华有水分,我今天刚好拿到这个RT8859M的主板,在线测量给大家看看,我的方法很简单直接!原主板47,48脚都是接12V分压!具体多少伏咱不争论了,我也直接把那四个电阻拆了!直接连接5V上去!!!!:

补充内容 (2015-4-12 12:23):
各位看清楚啊!我是去掉分压电阻了,直连5V的!实测CPU供电是正常的!也就是说5V也是能工作的。。。。

补充内容 (2015-4-12 12:24):
也就是说47.48可以为5V.......

网友A:
楼主连上5v 结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连上5v 结果怎样?

最后一张图还不明显吗??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1.134是吧、。

网友B:
47,48角1.2v会导致41角vcc1.2v吗?

网友:
在启动期间,该RT8859M将检测电压
电压输入引脚: VCC , EN , DVD和DVDA 。什么时候
VCC > 4.24V , VDVD > 1.06V和VDVDA > 1.06V时,
RT8859M将认识系统的电源状态是
准备( POR =高) ,并等待在enable命令
EN引脚。经过POR =高, VEN > 0.7V时, RT8859M
将进入启动顺序为CORE铁路和AXG
轨道。如果在任何电压引脚上的电压低于低
阈值( POR =低)时, RT8859M将进入下跌动力
序列和所有的功能将被禁用。通常情况下,
连接系统VTT ( 1.05V )的EN引脚和电源
阶段VIN( 12V,通过分压器)到DVD销是
推荐使用。 2ms的(最大)后的芯片已
启用后, SVID电路将准备。所有保护
锁存器( OVP , OCP , UVP )将只POR之后被清除
=低。 VEN的条件=低也不会清除这些
锁存器。

网友C:
楼主,既然有实物在,不什么不实测一下47.48脚 的实际电压呢?还有就是你图都上了,为什么不加上文字说明一下,和总结一下你的实验结果,好让大家一看就明白?

网友:
原先连接12v是出现的什么故障啊?

网友:
刚看图还以为是苹果呢

网友:
5V就对了嘛

网友:
换一片吧

网友:
这样也行,稳定不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1V多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47,48角1.2v会导致41角vcc1.2v吗?

这个真没测量,我只是做实验把47.48直连5V试试芯片还有输出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1V多正常

我的意思是5V可以正常输出CPU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既然有实物在,不什么不实测一下47.48脚 的实际电压呢?还有就是你图都上了,为什么不加上文字说明一 ...

实际电压真没测量,大师说了,好像要高于1.05V,但不可能为5V,我就试试啊,实验证明可以为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没测量,我只是做实验把47.48直连5V试试芯片还有输出没

这个可以直接用分压公式算吧。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  楼主电路好几层

网友(2015-10-11):
引用 网友E:
实际电压真没测量,大师说了,好像要高于1.05V,但不可能为5V,我就试试啊,实验证明可以为5V

分压电阻在这里设计其实就是限流保护RT8859M作用,直接连接5V的话,时间久了应该会引起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