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300内绿花屏 外正常维修

楼主(2015-03-23):
今天接修一台DELLM4300  15.4寸的老机器,开机显示花屏 绿色  外接正常。初步判断为屏线或屏 显卡问题,报价后拆机拆出来屏,测试了下屏线LVDS的对地阻值发现一条无穷大,测试屏接口位置正常,测试屏线到主板上的接口位置通,主板接口有问题的屏线点对地无穷大  请看图  寻线路查找到接口到显卡位置中间腐蚀断点了  飞线后上机一切OK

DELL M4300 .pdf

网友:
这个也没什么经验只是供大家参考下,以后碰到花屏千万别直接干显卡,现在的显卡门毕竟是很少了

网友:
这事图纸 有需要的朋友下

DELL M4300 .pdf

网友:
观察不仔细的  还真可能直接干显卡  学习了

网友:
干净利落,好技术。

网友:
一般不都是干显卡吧,,,不好再说吧,,,

网友:
LVDS 你怎么查的 LCD A加 能解答下吗 小白

网友:
赞赞,每天都在学习 好技术

网友:
上次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好像也是现在的显卡也是不容易坏了哈

网友:
楼主你那个现象是偏色吧

网友:
还是要小心啊

网友:
一般真以为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哈哈~!不错啊!其实一般这种情况都直接干显卡了~!哈哈

网友:
你这也太厉害了吧,没有示波器也能修这样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以后注意,先测再干显卡

网友:
瓶线导致屏变色的是很常见的

网友:
学习了,最怕这个外接正常,内接不 显

网友:
这故障应定为缺色,而不是花屏。

网友:
显卡直接到屏接口的吗你怎么接的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