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个液晶电视7键触摸按键板的电阻矩阵是如何连接的啊?

楼主(2015-03-23):
R1、R2阻值都是1.7K,这2个电阻一头分别接KEY1、KEY2,另一头接按键板上的方形IC;R3、R4、R5它们阻值都是2.1K, 这3个电阻,一头都接地,另一头接正方形IC。这个电阻矩阵是如何连接的啊?我想用其它按键板改接替代。望师傅们指点,万分感激、感激。
连接

网友:
只要这块板有这个功能,随便试试都能试出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芯片内部定义吧 再通过总线和CPU链接

网友:
妈呀!这也太难啦把 !都是高手啊 说的俺都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