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的奇怪问题,不输出显卡供电控制信号

楼主(2015-03-23):
今天接了一台联系Y460的机器,不出发,待机芯片发烫,测量IO,短路,3VALW短路,果断的取下IO,电压短路的都正常了,换上去一个IO,加点了,不输出CPU电压,于是换了ISL883,CPU电压出来了,也跳变了,发现关不了机,插上屏,不显示,电流0.9--1.2--1.10--1.25不跳了,此时发现HM55南桥背面有一点氧化,是USBP2+信号,用风枪加热下周围,竟然开机显示了,难道接触不良,有时候跳到1.6也是不显示,测试输出了显卡的供电控制信号。最终换南桥,不行,测量氧化的地方的数据线没有问题。后来找了个料板,换了个南桥BIOS就好了,怎样都能正常开机。测试了一个下午也是正常的。大家都知道南桥的BIOS是有控制显卡电压的,但是为什么加热南桥就能正常那,真的不可思议哦

网友:
BIOS资料丢失吧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南桥坏了  换个南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南桥坏了  换个南桥试试看

楼主是刷了个bios 最后解决的 ‘

网友:
bios芯片坏了吗

网友:
写的有点乱

网友:
联想好多机子都BIOS有问题

网友:
这个挺奇怪的     可能bios芯片不良导致的?

网友:
没头绪先干BIOS

网友:
学习了,维修就是这样,有时候很奇怪

网友:
看的有点迷糊。加热南桥回事BIOS问题。这个少见

网友:
这个少见‘’

网友:
我也有点迷糊了额,最后刷了南桥的BIOS好了,南桥的BIOS怎么能引起加热后正常哪,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