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哪种isp液晶编程器好用?

楼主(2015-03-23):
哪种isp液晶编程器好用?就是接打印接口的那种!

网友:
拆机写工装写在线写都可以

网友:
我用的是809f很好用,可以在线读取

网友:
809f挺不错的 我用的也是这个

网友:
如果是并口的,30一个的就行了。能写写乐华就行了。

网友:
一般要看能支持常的就OK,CUK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