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板子怎么刷BIOS

楼主(2015-03-23):
今天遇到一片映泰H61不开机,插上喇叭,四短一长,BIOS问题。心里窃喜,这不是小KS吗。 上网下BIOS刷机,官网下载了BIOS,解压后发现是BSS文件而不是ROM文件。这在DOS下怎么刷写啊?求助。

网友:
你是不是下错了啊

网友:
官方没说明吗??、

网友:
直接用编程器刷写

网友:
顺便把那个板子的说明书也下载下来,看一看就知道了,估计是在板子上刷

实在不行上编程器

网友:
p43 按F12  进入刷下bios界面H61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网友:
我店里有备份的

网友:
H61这种新主板一般BIOS内自带更新程序,去官网找找说明书吧

网友:
这个是官网说明书
★★★★  AMI BIOS刷新说明  ★★★★
刷新BIOS前请先按F3导入默认值

★用主板自带的“F12”键刷新

1、准备一个U盘,将U盘格式化为FAT32格式,将BIOS文件放到U盘根目录内(请不要放在解压的文件夹内否则无法识别BIOS)
2、开机插入放有BIOS文件的U盘,按F12键-从菜单中选择U盘-进入BIOS刷新程序界面,选择对应的BIOS文件按回车刷新,刷新过程提示两次Y 都选Y就会开始执行BIOS刷新过程,刷新完成按回车键重启电脑
3、更新完毕后断掉主机电源后再开机。
具体刷新图解说明请登录下面网址查看:
http://www.biostar.cn/app/en-us/support/faq.php?S_ID=411

★★重要★★ 请导入默认值--操作方法如下:

重启电脑按DEL进入CMOS中--按F3导入默认值, 然后F4保存设置!

如网上BIOS无特殊说明要求使用其他工具刷新,请选择此方式刷新

刷新BIOS有风险请谨慎操作!请勿在升级bios程序文件时关闭或重新启动系统!此举将会导致系统损毁!

BIOS刷新自救方法请参考下面网页说明:
http://www.biostar.cn/app/en-us/support/faq.php?S_ID=423
如此方式无法修复您的BIOS,请联系您主板销售商处理!

网友:
新主板还真没刷过 来学习的

网友:
下载文件中没有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