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 独显坏了不用换 直接改集显

楼主(2015-03-23):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的K40AB 大家都知道这机器 炸弹, 显卡北桥都容易坏 ,

不过我今天接到的这台 是显卡坏了,216-0728018 这个显卡重置加焊 都不要用, 后来发现北桥是 0674026 直接把显卡摘掉 ,用集成显卡即可

网友:
我之前这么干过,不过现在又有地方坏了开不了机,没图纸不好弄了

网友:
直接拿掉显卡就可以了,供电什么的要不要断开啊

网友:
把供电断了也能好的

网友:
改集显这么简单?

网友:
没想到啊

网友(2015-04-30):
真的假的。。?有没有人试成功过?

网友:
这思路真好  我已学会了  谢谢

网友:
那直接把显卡供电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那直接把显卡供电断开,就KO了?(

网友:
有些要把供电断开了才行

网友:
高手啊   下次再遇到就有招了

网友:
下次我也试一,

网友:
这个我试过把显卡拆掉可以显 就是进系统以后有点慢 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改过可以 把供电断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