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4x-r2键盘无反应

楼主(2015-03-23):
     昨天朋友给了我一个dell的m14x-r2,说键盘坏了,拿过来试了下,外接键盘正常,笔记本键盘完全无反应,也就没多想,直接网购了一个键盘,今天拿到货,拆开后换上,傻眼了,键盘还是没反映,手上也没有称手的工具,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推,非常感谢

网友:
有没有断线什么的

网友:
要是一个键都不能用 排查下主板和其他外设
要是部分键看看是否有断线等

网友:
你如何确定买来的键盘是好的呢?

网友:
放个电试试

网友A:
是不是所有键都不能用,如果是,一是键盘阵列线漏电,一是EC挂了,再就是BIOS

网友:
查EC到键盘接口这块吧,BIOS也有可能

网友:
我也遇到一款机器,供电都正常,bios换了 ,ec换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所有键都不能用,如果是,一是键盘阵列线漏电,一是EC挂了,再就是BIOS

是整个键盘都没有反映,背光键盘,背光正常,就是键没反映,买的是淘宝上的新的键盘,应该不会那么背,买回来就是坏的吧。。。

网友:
我说的键盘阵列线,包括主板上的线路,漏电造成的,你可以打开WORD程序,看是不是多键按下,如果有,你运气好可能看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整个键盘都没有反映,背光键盘,背光正常,就是键没反映,买的是淘宝上的新的键盘,应该不会那么背,买 ...

整个键盘不能用,一般不可能是键盘坏,一般只有漏电的情况下才会整个键盘不能用,二、BIOS可以定义键盘,BIOS程序坏,也可能整个键盘不能用,三、EC的键盘控制部分坏,如果修好,告诉一声,整个键盘不能用,我只碰到过进水机,键盘进水,漏电,造成多键按下,系统不能识别键盘了,造成整个键盘都不能用的假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键盘不能用,一般不可能是键盘坏,一般只有漏电的情况下才会整个键盘不能用,二、BIOS可以定义键盘, ...

键盘阵列上有没有小电容,检测一下阵列阻值

网友:
坑的是目前手上没有合适工具,身在外地,碰上朋友的本出了问题,有没有在广州的哥们,可以帮我看一下

网友:
换一个IO试一试

网友:
没零件,没工具,没设备……怎是一个惨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