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联想Z370 却是一场悲剧!

楼主(2015-03-23):
Z370拿来是插电待机0.066A,一会变为0.007A触发上电0.24A掉电。
广达的主板掉电,应该是缺电压引起,直接查CPU供电没出来,

CPU VCORE要出来,HWPG要正常,然后VRON才会有EC发到95831,嗯 大概是这样····

测试,触发瞬间测得PL6电感没有1.05V_PCH,其他电压都正常。

量PL6电感对地阻值只有3欧,撬开一端,发现到南桥这一路短路了,南桥挂啦。。。。。

给同行报价要换南桥280块,被同行一番砍价,最后260大洋成交。

换上HM65 测PL6对地阻值正常了,但触发还是掉电,PL6电感还是没有1.05V ,这下晕了··

继续修吧,胡乱量PU2 OZ8117各引脚,没发现什么不对,直接换掉8117L,1.05V终于出来了,

但电流到0.25不跳了,CPU VCORE还是没有出来,难道95831有问题?  断开95831第24脚电阻,

CPU电压1.1V出来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测试95831好坏的方法了吧 。

突然发现,CPU核心好烫好烫,顿生一股不祥预感,赶紧拆下换上一个B815,

开机,电流一路飙升·····KAO,CPU也挂了····怎么会?  我搞坏的?

或者被换过?拧紧CPU的螺丝也确实给动过了····这下咋办,一个I3都要300块左右了···········

补充内容 (2015-3-24 16:02):
最新结果:今天跟客户沟通,要么加140元换I3的CPU,要么给换B系列的CPU,但是他都不干,说不修了!
各位看到这结果可以借鉴下,知道以后怎么搞~~

补充内容 (2015-3-24 16:21):
不忍心把修好的主板搞废,谁有便宜的I3二代卖我一个吧,150求购。
这价格加上南桥和几个IC的价格算下来至少不亏本,有的联系我。

网友:
联想的这种机子要跟客户说好,如果cpu坏了价钱。联想的机子大家都晓得的

网友A:
报价高的同时要测下 内存 U HDD等避免二次报价

网友B:
cpu可能就坏了,本来这CPU就很容易坏的,跟客户说清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价高的同时要测下 内存 U HDD等避免二次报价

硬盘 内存都测了,就CPU没机子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可能就坏了,本来这CPU就很容易坏的,跟客户说清楚吧

这同行比较抠的,估计不愿人家加钱,可能还会说我把他CPU搞坏让我赔

网友C:
1.05V这个电压出不来,这个一会就掉电了,怎么测量各个引脚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5V这个电压出不来,这个一会就掉电了,怎么测量各个引脚工作状态!

开机瞬间可以量到VDDP VDDA  ON/SKIP``````

网友:
知道了,就是断电瞬间测量一下

网友:
细心很重要了哦。应该都看一下再报价

网友D:
给客户说说,送他个便宜点的

网友:
楼主这单生意不好做啊维修费+cpu价值不菲呢

网友:
估计不休了吧,悲剧了

网友:
还是有技术的好啊

网友E:
还是不休为好,不好解释啊

网友:
这个CPU是容易坏的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你后面换CPU测机亮机的时候,那95831的24脚是断开的还是装回去了??

网友G:
跟客户说,CPU也坏了,找个便宜点的换也可以接受的

网友:
老板又做亏本生意了,肯定是别人干的好事

网友H:
拆件不修!客户肯定不同意!我遇见过!

网友:
单桥的特别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你后面换CPU测机亮机的时候,那95831的24脚是断开的还是装回去了??

当然是装回去了!

网友:
经验不足,下次懂了。

网友I:
给客户说换个B系吧,要不白忙活

网友J:
现在修机不好修了,CPU坏了好多客户不接受,又白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跟客户说,CPU也坏了,找个便宜点的换也可以接受的

刚沟通过了,人家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不休为好,不好解释啊

解释了,人家说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客户说说,送他个便宜点的

送个便宜的也不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件不修!客户肯定不同意!我遇见过!

你说对了,送个便宜的B系列CPU也不干 直接说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给客户说换个B系吧,要不白忙活

沟通了,人家不愿意  说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修机不好修了,CPU坏了好多客户不接受,又白忙了

电话去解释了,确实不接受,送个B系列的U也不干,呵呵~

网友:
恩这个CPU确实容易坏

网友:
中途加价是有点难接受。二次加价的成功率很低,又让人反感,如果是同行下次赚回来吧

网友:
这事儿怎么说得清

网友:
现在这样的CPU 很容易坏的,特别是进水然后开机的,特别喜欢烧CPU

网友:
我收了一台夫妻炒架摔过的Z370,显卡芯片都掉了。如果兄台有意,可连U与板一起收了。但我也没板测U,所以不敢肯定地说,我只能说不行你退我,运费您担,可否。我QQ:838693052

网友:
我手里也是没有i3 i5的cpu,怀疑它的问题还要跟同行借!

网友:
那现在客户不修了 你能怎么办

网友:
好多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