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945e一波三折的维修经历

楼主(2015-03-23):
单位办公电脑,系统最好不要动,冒然换主板维修进不了系统就惨了,送来的时候是cpu供电短路,检查发现第4相供电上管下管击穿,立马换好,试机正常后交付,过不了几天又送回,一查老问题,还是第4相短路,这次连pwm一起换了,adp3180,换后烤鸡,发现第4相发热异常,用红外测温仪,更换8脚驱动ic,再试机,还是不正常,难怪用不久就烧了,平感觉pcb内部不良引起的,正发愁怎么修,论坛有同僚提示可以不装坏的mos管,尝试下掉4相上下管后测试,一切ok,想起以前维修经历,估计这个l-i945e坏第4相估计是通病,pcb质量问题!这还没完,交付客户用了几个月后又返回了,这次不是短路,是无复位,无cpu电压,想起以前修过cpu供电,立马自作聪明换pwm换mos,折腾半天,还是无cpu电压,这才想起主板复位的条件来,测内存电压1.85v,正常,pci-e 的1.5v正常,北桥的1.2没有电压,这个1.2是pci-e的1.5v经过一个mos线性电源降压来的,测试北桥对地阻值正常,果断换mos,再通电,跑马了,开机正常,晕,这就是习惯性自作聪明的下场,白白换了全部mos和几个pwm芯片,罪过呀,希望同僚维修都有按流程来,不要习惯性思维,走弯路

网友A:
卸掉一组上下管 就是卸一箱供电?这样可以吗?稳定吗?

网友B:
卸掉一组     其他组的负荷就加大了   能抗住吗

网友:
流程是规范维修的基础,经验是维修工作的钥匙。

网友:
我一般都不换上去,直接少一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卸掉一组     其他组的负荷就加大了   能抗住吗

    我也是同样的疑问

网友:
  我也想问问、。

网友:
少一项应该是那一路的东西全拆吧 。。光拆一个M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少一项供电没事的,只要你们不上奔腾D8系和9系的CPU一般扛得住

网友:
分享了。经验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掉一组上下管 就是卸一箱供电?这样可以吗?稳定吗?

可以,但不稳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