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0AB 笔记本上硬盘就掉电

楼主(2015-03-23):
   今天接到一个华硕K50SAB  ,开始是不开机,修复后可以开机了,但是电流到2.8左右。也没有太在意就直接装机测试。谁知道装好后按开关后电流到0.14-1.2A就掉电了。反复按也是一样的结果。就一样一样的拆机试。发现去掉硬盘盒光驱就可以开机了!!求解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过一个供电不稳定现象和你的一样

网友:
查一下硬盘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不行就查供电,再不行就换南桥。再不行就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
测一下硬盘的条件

网友:
华硕机子还是甩掉吧,不知又是哪个阻容坏了,会让找得吐血而亡.

网友:
硬盘坏了还是供电不足。。。

网友:
前几天遇到 一个供电不足导致的开机不认硬盘掉电重启

网友A:
遇到过一回 几个月前  上硬盘都点不亮 不上硬盘都点得亮  换个硬盘也点得亮  以为硬盘坏了 测了下也是好的   结果是到BIOS 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请问不开机你是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
遇到过是桥坏的 也是折腾了许久才解决

网友:
有咩有换过,硬盘,或者光驱什么的~!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排除硬盘问题。若还掉,查供电,桥。

网友:
供电偏低了,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回 几个月前  上硬盘都点不亮 不上硬盘都点得亮  换个硬盘也点得亮  以为硬盘坏了 测了下也是好的  ...

  我半月前遇到这个问题  搞BIOS也没好  只好换硬盘啦       原来的硬盘式希捷的  换WDok

网友:
看看HDD五V转换MOS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大家好!最后是直接给它飞了一条线将5V的后继MOS管直接导通D-S   就没有在追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