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掉电

楼主(2015-03-23):
联想V450,顾客拿过来就是开机进入了桌面,鼠标一动就掉电了。后来重做系统,没打显卡驱动就行,打了驱动重启后还是一样,后来就从官网下载了显卡驱动,装完能用了,进去不掉了,我也开了放电影,放了好久没事,我开了下全屏就又掉了,用鲁大师做温度测试,不点温度测试就没事,只要一点也掉电。CPU散热、风扇也都做了卫生。是什么问题啊?求高手解答。现在就是普通用用什么事也没,看电影全屏就掉。

网友A:
显卡驱动问题,到官网上下载一个显卡驱动试试呢

网友B:
应该还是温度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显卡也有问题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问题,到官网上下载一个显卡驱动试试呢

就是在官网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温度问题了

关机好久后,开机用什么的一切正常啊,就是看电影一全屏就掉

网友:
显卡应该是坏了。加热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官网下载的

用触摸屏试试动动看看,掉不掉电

网友D:
同志掉电 我感觉 你这个是过热保护  看看你的显卡过热保护的电路 找到那个温控的东西 换换 如果换了还有问题 恭喜你换显卡 呵呵

网友:
应该是显卡挂了。

网友:
先加焊显卡了再试

网友:
如果温度不高的话,看看是不是温控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志掉电 我感觉 你这个是过热保护  看看你的显卡过热保护的电路 找到那个温控的东西 换换 如果换了还有问 ...

集成显卡呢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机器希望能搞好

网友:
温度问题,虚焊。。。。

网友E:
   我遇到过   楼主的修好没有

网友F:
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足照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   楼主的修好没有

还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足照成的

不是的。。。。。。。

网友:
我觉得这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呢。。。。。。

    o
我的换了南桥好了

网友:
我晕  那就是CPU 了 呵呵

网友:
这板子和b460的板子一样吗

网友:
可能显卡有问题 你把显卡驱动下了试试会不会悼电

网友:
这个问题修好了没有????

网友:
会不会还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这机器下了显卡用集显的可以用

网友:
显卡的问题很大啊

网友:
把独显禁用了看掉不掉

网友(2015-04-22):
遇到一个 掉电的   不定时  有时候不进系统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