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3-23):
G480不定时掉电,有时候10分,有时20分,散热以排除没问题

网友:
求思路啊,没有一点头绪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
我手上还是有一个机子不定时死机

网友:
是amd的cpu吗  官网下个显卡驱动

网友:
鲁大师测过没有,温度正常,温控电路是否自身坏,这种最好测一下各供电的波形是否良好,示波器能解决

网友:
这种问题很古怪,,不好查。。。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的话,可以考虑下温控跟显卡

网友: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啊

网友:
刷BIOS后开机一天没有 掉电

网友:
前几天维修一台式机,主板华硕B85 plus r2.0  cpu 英特尔I7,4790 内存金士顿骇客神条8GB,客户说机子不能重新做系统,我试了一下进PE都不行,果断换主板还是依旧,换内存还是依旧,最后换了I5处理器好了,真是出乎意料,I7CPU竟然坏了,

网友:
我觉得是bios

网友:
遇到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耍个BIOS试试先?

网友:
我有一台索尼的也是,用鲁大师20左右旧调了,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重集下北桥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做显卡试一下,加悍一下就行

网友:
楼主刷BIOS 已经好了。应该在1楼给个结论,不然没注意看的还是不知道的。

网友:
遇到过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看看温控电路啊

网友(2015-05-17):
刚刚也接到一台,也是不定时掉电。散热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北桥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电压这些测量过没撒?

网友:
来 学习了 的小白

网友:
不定时掉电BIOS还会引起啊

网友:
我昨天也搞了一台。。但是三星的。。妈的。。最后是风扇问题。。很奇葩,刚开始是开机0.12.修到开机了。。却不定时掉电。。有时一开机,有时10分钟,有时一个多小时。。有时半天。。反正就是不定时的那种

网友:
刷个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