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會有 搭搭搭的聲音

楼主(2015-03-23):
電源會有 搭搭搭的聲 可是又能正常使用. 只是覺得怪.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显示器会有类似情况,一个供电芯片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显示器会有类似情况,一个供电芯片的原因

你能给我 说是那个芯片不  ?

  我就觉得 大部分应该是电筒的 问题

网友:
这个是不是 啸叫 哦 ?
看看是不是  有电容爆浆   把所有电容 都  换了     包括大电容   看看还会不会   叫

网友:
也不是嘯叫. 是 搭、搭、搭、搭 的聲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给我 说是那个芯片不  ?

  我就觉得 大部分应该是电筒的 问题

芯片现在哪里还记得型号啊

网友:
善用本站搜索,刚来两天,返现这里各类疑难杂症都有发表。。。

网友:
就有 搭搭搭的聲音...有人知道嗎..能正常使用,只是感覺很危險!

网友C:
如果只是电源开和关的时候响一下,那是正常的,有些电源内部有继电器,启动的时候吸合会发出“哒”一声。如果使用的时候还会一直响,那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电源开和关的时候响一下,那是正常的,有些电源内部有继电器,启动的时候吸合会发出“哒”一声。如 ...

連續一直搭、搭、搭 這要查..那一部份

网友E:
变压器问题吧,你听一下是不是变压器那里响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連續一直搭、搭、搭 這要查..那一部份

电源可以正常用吗?如果能用但一直响,可能是变压器的铁心松动了,是的话用胶水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问题吧,你听一下是不是变压器那里响了的?

變壓器...也換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可以正常用吗?如果能用但一直响,可能是变压器的铁心松动了,是的话用胶水粘一下。

可以正常使用. 等一下, 再看看. 因為 我好像變過上面二個變壓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