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联想G405 进不了BIOS!

楼主(2015-03-23):
开机显示联想标志, 左下边也没有进Bios的提示 按F2 或FN+F2不管用。之后进入画面显示网卡启动check cable connecting   exicting inter pxt rom    求助是什么问题啊!怎么进BIOS设置   谢谢!!!

网友:
找人修吧.

网友A:
用外接usb键盘,按f2或f4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外接usb键盘,按f2或f4试试

键盘好点  用键盘可以重启

网友:
什么问题你知道么?    我是求答案来的明白!

网友:
我也没说键盘坏,试试吧,总比没方法好

网友:
找人修吧。。。搞维修的一看就知道。。其它我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