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联想K8M800(754)新发现北桥供电场管S极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场管坏了

楼主(2015-03-23):
这个供电应该是431加LM324 给北桥、南桥、AGP、内存供电的, DDR1内存主供电2.55V 就是离北桥最近这个S极没电压,怎么知道是324坏还是场管坏

顺便问一个测DDR1内存供电管G  11.1V    D和S都是2.55V 供电管是N沟道的(查的)这个是怎么回事,D极不应该是3.3V吗

网友:
补充,324正向和反向都没有电压,连北桥这个场管,输出1.65V

网友:
最近情况,我把324拆了,测连接正向端那个电阻还是没电压,但电阻另一边是2.5V     电阻我测5.2  200K欧档,我感觉电阻大也应该有点电压啊 接地的电阻也是5.1   200K档怎么感觉是电阴有问题呢

网友:
好像D极的供电不正常呀。

网友:
DS极都2.5V正常呀,你内存供电本身要2.5V.如果你想知到324坏还是MOS管,就直接换。

网友:
把场管拿下来测量下

网友A:
K8M800是不是VCC3经过二极管通过运算放大器进行内存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K8M800是不是VCC3经过二极管通过运算放大器进行内存供电的?

差不多   反正是用324供电的,新发现324正向通过两个三极管连着8282M,

网友:
现在发现324正向通过两个三个脚的管子连接到了8282M的14脚VDDA—EN 难道是8282M没有工作

网友:
只要电压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