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掉电维修

楼主(2015-03-24):
今天准备回家吃饭时,一个老顾客修拿了主机来了,说帮他修一下,说要快,他等两钟要回去,他说不能开机故障还原,但是我试能开机也能系统但是进系统很慢,他刚装系统不久,我重新等一下又不开机了,开十次有一次是能开机,故障开机转一下就掉电了,试了定位在主板,开片,主板是p5g41t-m lx3掉电维修,华硕坚以磐石这个句话真的放屁,这个也好给我们带来生意阿,p5g41系列不少修50块,足够时间修了,这个故障主要短路,缺供电,缺信号,能正常开机短路不可能的事了,瞬间测一下内顾,桥,总线,cpu供电都是正常的阿,瞬间测pcib16时钟没有电压那么只有信号不正常,我修的这系列板大部分都是vrmpwrg各pwrok缺导致,出点位图以下 这个点位有点变态的搜vrmpwrgd搜不到,搜vr_pd竟然是上拉南桥是不可能的这个也论谈说找不到想关元件原因,以为可能秒杀看不行了,是这个点位搞了我很多时间阿,点位要搜P_vrmpwrgd和0_pwrok才能出来一句说是变态,这个找到就好办了,跑一下电路,以上测pq6d极为低正常,pq7为1.56伏不正常,拆pq7一样电压不正常,看了一下上拉电阻prm电阻是822欧不用说换正常3.3v,原来又是822电阻不能给cd2正极足够3.3v给时钟芯片9脚开启脚足够电压所以瞬间掉电。。白白浪费我的35分钟阿。。。维修的地方给大家借监以图

网友:
现在还在发福利    你也蛮拼的哦。    我也遇见过这问题    。

网友:
原来又是822排组,恭喜楼主又赚50块

网友:
看着好累啊,楼主标点符号多写几个。看明白了 ,加分必须的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逼啊

网友:
厉害绝对高手!!!

网友:
那两只三极管,有一只是不是划错了呢 ?两个控制管都是NPN 人家不会这么不会省料件吧

网友:
看了好多编关于822电阻损坏的了,看来是通病。

网友:
"以上测pq6d极为低正常,pq7为1.56伏不正常,拆pq7一样电压不正常,看了一下上拉电阻prm电阻是822欧不用说换正常3.3v,原来又是822电阻不能给cd2正极足够3.3v给时钟芯片9脚开启脚足够电压所以瞬间掉电。"
楼主一开始的错别字比较多,我花了好久才终于理清了,从这段文学看出这两个是场管不是三极管,场管大家不认真画用三极管代替不严谨。一会我还是要给楼主加加分,省去下次我们再花35分钟去跑线路。
图我整理完毕,让大家看得开心点:

网友:
你的主板掉电了还重启吗

网友:
测822两头电压不一样,就换吧

网友A:
真心看得累,看一句猜一句,猜楼主说的啥。
一开始知道无时钟,又有点位,怎么搞那么久。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去搜vrmpwrgd 还是vr_gd什么的。直接在CPU芯片上找那个脚也费不了一分钟吧。
找好了顺腾摸瓜,应该很快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看得累,看一句猜一句,猜楼主说的啥。
一开始知道无时钟,又有点位,怎么搞那么久。
其实你根本不需 ...

cpu那里反推跑可能要跑到天亮,那个三极管藏那里你知道吗。。内存旁边小角

网友:
谢谢楼主了,,楼主指的822是内存槽旁边那个红色箭头那个吧!!

网友:
又是华硕主板的通病

网友:
  很明确,学习中

网友:
华硕板子真是修的头痛,都是线路上面的小原件坏的多

网友:
有点位,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是个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