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L4800CP工作原理。

楼主(2015-03-24):
手头有几个康舒电源,ML4800CP+WT7510方案,故障全是待机5V正常,短接绿黑线,ML4800CP PFC脚输出10V高电平,PFC开关管饱和,300V电压降为150,灯泡常亮。查了几天毫无进展,ML4800CP3脚ISENSE 0V 15脚VFB 2.5V  ML4800CP、WT7510,主开关管K2611、PFC开关管20N65,全都代换过,查不出故障原因,求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15脚必须大于2.5v

网友:
灯泡常亮时ML4800的3脚电压不可能为0,.....另外13电压多少?

网友:
检查1、2、3、4脚外围阻容元件及13、14脚电压。另外整流、滤波电容查查。

网友:
查稳压管是否不良。此类电源用料好,保护完备,故障常常是小电解和节器件产生。

网友:
13脚15v 14脚7.5v 已代换ML4800CP小板,未果。。。

网友A:
告诉你,主动式PFC电源不能接灯泡测试,灯泡功率小的接上就常亮,改串保险丝吧。放心上电测。本人修过此类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主动式PFC电源不能接灯泡测试,灯泡功率小的接上就常亮,改串保险丝吧。放心上电测。本人修过此类 ...

改串什么规格的保险丝  电源本身就有保险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