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 无cpu供电,ncp5395t条件基本满足,就是不发出控制信号,求助

楼主(2015-03-24):
联想品牌机,g41,加电无cpu供电,测量管理芯片ncp5395t,基本条件满足:
1 vcc 5V
2 en 1.2V
3 vccp 12V
4 VID 0100000  查表应该对应1.6V电压
5 三路自举都有12v
612VMON 1.13v

开始上的PD处理器,VID全高,查表为off; 后来换E5200 E6600 都是VID=0100000
换了一个芯片依旧,三路控制都没有输出

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吗?

网友A:
一、自举要与12V电压比较,是不是稍高一点,二、供电电阻是否变大,三、输出有没有短路现象,四、查23脚的分压正常不?提的建议希望有帮助

网友:
有些没有CPU供电脑或不跑CPU的是不好修哦

网友B:
1.6肯定不对,上电瞬间打下看有没有电压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自举要与12V电压比较,是不是稍高一点,二、供电电阻是否变大,三、输出有没有短路现象,四、查23脚的 ...

1 自举升压脚就是12V,过二极管后12.56V
2 供电电阻指的那个? 自举升压脚串电阻2.2没有变化
3 输出没有短路,上电也不会保护
4 23脚分压后1.13V,不知道对不对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肯定不对,上电瞬间打下看有没有电压出。

1.6V还是查表得到的,对应VID0100000组合,一会儿用波波测试,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肯定不对,上电瞬间打下看有没有电压出。

示波器测量,核心供电和上下管控制极都没有明显瞬间波形。 加电后稍微有些许杂乱波形,应该是供电芯片没工作

网友D:
VID,,楼主的正常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D,,楼主的正常不哦???

怀疑不太正常,1.6V电压对于intel不太常见,不过表中的确有这一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自举升压脚就是12V,过二极管后12.56V
2 供电电阻指的那个? 自举升压脚串电阻2.2没有变化
3 输出没 ...

5V供电有一个限流电阻,这个阻值变大,你测的时候有5V,但可能不正常工作,这个情况我遇到过,分压大小要看PDF了,

网友A:
不知道你修好没有,我看了一下,12脚是过流限制,还有VCCP电压是否有,一般12脚如果有问题,就要查其他的信号了,因为这个信号通常是其他电路控制的,比如桥供电,或内存供电等,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修好没有,我看了一下,12脚是过流限制,还有VCCP电压是否有,一般12脚如果有问题,就要查其他的信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明天我好好查查

网友:
修好没有啊  !

网友:
没呢,没有思路

网友E:
我也正修到G41的 也是没CPU供电, 现在发现23脚12VMON只有0.12V感觉不正常 是分压过来的,现在不知道那两个电阻是多少  楼主能告诉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正修到G41的 也是没CPU供电, 现在发现23脚12VMON只有0.12V感觉不正常 是分压过来的,现在不知道那两个 ...

这个电压当时计算好像分出来1V多是对的,不过板子放一边了,有时间找找

网友:
应该是CPU座这边的问题,检查下有没有脚歪的,还有加焊cpu座看下

网友:
你的VID哪一个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当时计算好像分出来1V多是对的,不过板子放一边了,有时间找找

我这板子已经修好了,我在论坛上看了这个脚的电压是1.5V左右,不知道这两个电阻是多少,我用了个100K和15K的电阻分压,出来1.5V了,板子开机了

网友:
很困难呢我查了半天也 是这个样子啊怎弄啊各位个高手

网友(2015-06-23):
有时候理论有点靠不住.  条件都没足了.不出电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芯片本身坏了.
多实践,多换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