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当电视用 ,换台就白屏

楼主(2015-03-24):
长城19寸的,20元从收垃圾的地方买的。
我是使用电视盒,把显示器当电视用。

有时用一个多小时不会白屏,但只要换台就会白屏。

是哪里出问题?需要更换什么东西 ?
如果修理大概多少钱。

网友A:
有的杂牌显示器用的是普通驱动板,和一些老式的电视盒的不兼容。只能换驱动板或是电视盒解决。

网友B:
拿到维修部去看看吧    去了你就知道多少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杂牌显示器用的是普通驱动板,和一些老式的电视盒的不兼容。只能换驱动板或是电视盒解决。

用电脑接也是白屏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到维修部去看看吧    去了你就知道多少钱了

在农村,没有维修部

网友:
排线  供电  。。。。。你打开显示器查查看

网友:
如果显示器接其它电脑上不白屏,那是不兼容。修不了。

网友:
这得检查故障时的屏电压。

网友:
主板程序问题吧

网友C:
这么老的显示器肯定被修过,改过屏供电的,不影响使用就别折腾了。

网友D:
换台   高压板控制信号   没有断  所以灯管会两   而屏上没显示   所以就是 白屏  状态

网友:
应该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么老的显示器肯定被修过,改过屏供电的,不影响使用就别折腾了。

就是白屏无法使用。。。。接电脑还是会白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台   高压板控制信号   没有断  所以灯管会两   而屏上没显示   所以就是 白屏  状态

你的意思是高压板 供电的问题 ?

网友F:
你把显示器换到主机上面看看白不白   如果白了 就查驱动板或者屏线。  不白屏就是不兼容,直接换电视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白屏无法使用。。。。接电脑还是会白屏

查屏供电吧,看保险断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是高压板 供电的问题 ?

不是 这个 意思   高压板原理就是   一个地一个12v供电   一个信号线 3.3v   当有3.3v供电  灯管就会亮  反之就不亮     这个 3.3v是 驱动板 给高压板提供的  信号

      你换台的时候驱动板没有停止给高压提供3.3v的信号  所以灯管就会常亮 而换台 中间的间隔是驱动板收不到 模拟信号  所以驱动板就没有给屏提供 数字信号  屏就不显示      所以就看到  白色的背光懂吗

      语言能力不是很好   见谅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把显示器换到主机上面看看白不白   如果白了 就查驱动板或者屏线。  不白屏就是不兼容,直接换电视机吧

  理论上来讲  你换个驱动板就应该可以了

   驱动板是  收到主机提供的模拟信号  经过驱动板 转化为 显示屏能识别的数字信号   屏就能显示

     当驱动板没有接受到  模拟信号时  就会停止给高压提供3.3v是信号  灯管就不会亮  所以就黑屏

  收到主机提供的  模拟信号就会给 高压提供3.3v 信号   灯管就亮

那么问题就来了  驱动板没有收到 模拟信号    就给高压提供3.3v供电 灯管就亮了      而没有收到模拟信号的屏上就没显示 所以就白屏  你就看到背光了   懂?

    我也是刚修的显示器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了    说错了  莫见怪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来讲  你换个驱动板就应该可以了

   驱动板是  收到主机提供的模拟信号  经过驱动板 转 ...

换台才会白屏,是白屏一会还是一直白屏?

网友:
换驱动板吧,分辨率会不会影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台才会白屏,是白屏一会还是一直白屏?
这个 肯定是 白屏一下 几秒 而已
换了台后 驱动板就又会收到 模拟信号 就又有显示了 懂?
就只有中间的 间隔会白一下 要是一直白 这就麻烦了 便宜点就驱动板有问题 贵一点就 屏了
显示器 最贵的 就是屏 赞显示器的 整机价格的 %90

网友:
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