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7A-UD3P-B3主板音频插口窜入150V高压,换了ALC889出现打印机无线无法连接。

楼主(2015-03-24):
P67A-UD3P-B3主板音频插口窜入150V高压,把ALC889烧了。换了ALC889出现佳能MG3580打印机无线无法连接,出现“无法创建新端口。0000.”。丽音出现ADS Instant HDTV PCI该设备无法启动。 (代码 10)。不知主板什么烧了?

网友:
这个太高深了.....考虑lpt接口电路问题

网友:
你这个东西驱动还没装上,请检查声卡总线和桥。

网友:
看样子烧到桥了!!

网友:
现在主板其他运行都很好,换了ALC889声音也正常,USB接口有线连接打印机也正常。

网友:
安了驱动精灵把驱动都从安了一遍,还是我说的样子。

网友A:
150V?O NO什么设备啊?

网友:
网卡RTL8111E我也换过了,无线连接打印机还是“无法创建新端口,0000。”"ADS Instant HDTV PCI"该设备无法启动。 (代码 10)

网友:
iTE  IT8728F是否坏了总线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IT8728F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V?O NO什么设备啊?

我的电脑安了一个在线UPS三块电瓶,音频插口的线掉在一块电瓶的极柱上了,就出现这个问题,我量了一下这个电压对电脑主板的接地是150V.

网友:
桥没有坏吧,现在电脑运行正常,就是不能接无线打印机。其他很正常。

网友:
连接打印机,不管怎样设置都是连接的密码错误,新端口错误

网友:
大神们给支一个招,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