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主板不亮

楼主(2015-03-24):
本人业余选手,平时喜欢自己研究一些维修方面的东西,最近单位有一台电脑开不了机就拿来研究了。

机子是联想的牌子,IH61M的版,按平时在论坛里看的检修方法,不插ATX电源,先测了主板电池:2.9V,然后看跳线帽,没有电压,到这一步我就卡住了,因为听说有些主板不开机跳线帽是没有电压的,不懂现在这跳线帽没有电压算不算正常?还希望各路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跳线帽始终应是有电压的,你是不是测错地方了。

网友B:
刚刚弄了一台,跳帽没电压是吧,看一下电池旁边的二极管,估计那个烧了,我的板子就是那个烧了,而且PCH桥也烧了,祝你好运!

网友:
蛋疼的H61,,桥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线帽始终应是有电压的,你是不是测错地方了。

应该是图上红色的那2个没错吧

网友C:
还是要有一定的基础才行的。。。

网友D:
没说清楚,是什么跳冒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弄了一台,跳帽没电压是吧,看一下电池旁边的二极管,估计那个烧了,我的板子就是那个烧了,而且PCH桥 ...

多谢指点,明天我检测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有一定的基础才行的。。。

说得是,现在是边学边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说清楚,是什么跳冒呀?

就是我上面图里的那2个红色跳线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弄了一台,跳帽没电压是吧,看一下电池旁边的二极管,估计那个烧了,我的板子就是那个烧了,而且PCH桥 ...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测量这个二极管是直接在电路板上测吗?

网友:
黄色SATA接口旁的就是。先拔掉跳帽测一下,看有无电压

网友:
电池接触不良,电池底部弹片用手指勾起来,在装好电池试试

网友:
我现在也是在修这板,问题和楼主一样,不过强行通电可以显示,IO相关电路正常,换过桥也一样,就是COMS这边没电压,直连电池3.3过COMS的话会被拉低为一点几v

网友:
开机跳线帽没有电压怎么能开机

网友:
我的开机无显刷BIOS亮机,但时间无法更改和硬盘找不到了....郁闷中

网友:
有些主板是开机才有的

网友:
这个BIOS很难下载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