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

楼主(2015-03-24):
请大家帮帮忙,手上有台联想E531笔记本,进水过现在开两次机亮机可以正常使用,第一次开机不亮关机后在天就亮了,请碰到过的帮忙。

网友:
主板问题,拆开修啊,不开机的时候测测电压吧

网友:
IBM的常常有这种情况,刷BIOS先

网友:
努力顶一下

网友:
刷屏 加分  好事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进水的最麻烦,先看看有没有腐蚀点吧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吧,遇到过没进水的e531也是要开两次, 刷BIOS解决。

网友:
你应仔细等待,第一次开机后不要急于第二次开机,看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后自已亮了。估计是供电方面的问题。

网友:
BIOS问题 论坛有帖子要换BIOS芯片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这机还有一个问题关不了机
会不会是关不了机才倒置要开第二次呢

网友:
这个机器是BIOS的问题  E431的也有这种问题    这种BIOS在淘宝上面能买到

网友:
我有个V480S 开机掉电呢。。。。换二代的U不掉 奇怪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器 还是对进水的地方查吧

网友:
拆开。看看有哪里腐蚀了,跑跑电路那里不正常。腐蚀的换掉。要换一样的

网友:
BIOS的问题比较多啊

网友:
进水先拆,要不以后问题就大了。

网友:
这问题确实很奇葩,多刷几个BIOS就会好。,。。

网友:
应该还有氧化点吧

网友:
我刷了还是不行,可以亮机线路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