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 A10HD 平板开机停留在 logo画面

楼主(2015-03-24):
开机停留在logo唛头画面,又不能关机
是坏了吗
请指点谢

网友A:
重新刷下固件。

网友B:
下个固件,一刷就好了

网友:
应是外设出问题了,网卡,USB接口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下固件。

之前开机停留台电唛画面,等佢没电熄机,再充电,现在按开机键机开不着,部机电池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个固件,一刷就好了

固件是什么

网友:
刷个就机ok了,,

网友:
重新刷下固件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