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显

楼主(2015-03-24):
一套新机器,发给客户后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主板不亮,客户发回来后自己换了一条内存好了,发给各户后还是不亮,换了一条内存后又亮了,都是新内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你喊客户 把内存 取了 重新上过啊

网友:
内存不兼容吗?

网友:
再把内存换回去也不亮吗?

网友:
不过内存。内存问题,换个牌子的内存或者插拔一下

网友:
发来发去的豆腐都盘成肉价了。
他不亮时发回来,没有测一下吗,看各电压和挡什么码。

网友:
难道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
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供电方面出现问题了。

网友:
叫他检测他家的电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