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开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24):
B460 版号LA-5751P  待机0.13 按下开机键 电流上到0.16, 3v5v有 PBTN_OUT#前面时序都正常 但是按下开关 PBTN_OUT#3.3v无跳变 是那里问题? 换过EC 刷过EC BIOS 请问PBTN_OUT#无跳变还应该查那里?

网友:
有没有大神来指点下啊

网友:
    待机不正常

网友:
有你这样修主板的吗?你说的信号看不懂

网友:
楼主搞好没 我这有一台待机0.12  通电3.3v电感阻值只有十几欧 断开电过一会又正常

网友:
待机0.13你还修什么,找短路吧。注意下网卡声卡,插电待机一会应该能摸出来热

网友:
看看ec工作条件是否达到了

网友:
也就是ec的抚慰了试种了什么的

网友A:
B460 印象 CPU供电是贴片的吧   如果是 它容易坏  如果不是别见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60 印象 CPU供电是贴片的吧   如果是 它容易坏  如果不是别见怪

哪都有你

网友:
混个脸熟

网友:
我是来混分的

网友A:
我可不是混分的    小心版主说你灌水    助人为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不是混分的    小心版主说你灌水    助人为乐

:funk:

网友:
       待机都不正常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