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到两台了 华硕N61JQ开机黑屏 大小写有反应 能重启 能关机 内外都不显示

楼主(2015-03-24):
最近碰到两台这样的机器了,搞疯了 。   华硕的机器  板号N61JA  内存槽 N61JQ  I7 720QM  HM55   ATI独显 。  026 0772003(这显卡老贵了)
我做过的操作。 刷过BIOS  换过南桥 换过IO 换过CPU  换过显卡。
这个机器最开始是外接花屏  用风枪吹了一下显卡 更花了。  做了下BGA 不显示了。 然后换了个显卡 开机电流看着显示了,按键盘大小写灯有反应 按一下关机键也能关机  按组合键重启也能重启。就是内外都不显示。在准备换显存  不行就放弃了。  供电测了下基本上都正常  因为没图纸,只能看点位图上有哪些电压 都测了一遍。

网友A: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花屏 只能说先换个显卡 显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花屏 只能说先换个显卡 显存试试

换过显卡了。 正在换显存。 我之前碰到的一个机器换了显存也没好,这个机器再换一次试试吧

网友B: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按你想的做就是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按你想的做就是了!

无都无语了  华硕的破机器 按照正常的思路就是搞不定

网友:
刷了好多个了 都不行  按照机器号  板号  内存槽上的面号找的都不行

网友C:
换了这么多   先找个合适的BIOS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这么多   先找个合适的BIOS刷刷

刷了六七个了

网友:
感觉楼主说的还是得看看显卡有没有焊好   可以在屏线接口量一下数据线对地阻值  看看有没有异常  量用示波器一下读屏信号有没有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问题,有些板变形很难做的

网友:
觉得还是显卡有问题  你加焊了显卡现象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