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46寸液晶电视不开机

楼主(2015-03-24):
飞利浦42寸液晶电视不开机,46PLF5520,有5v输出,没有PS-ON,电源要有ps-on  高电平,才输出12v和24V,强制给PS-ON  5V ,开启12v.和24V,液晶电视开机键也不可以用,直接短接开机键,也没有反应,是不是里面桥没有工作

网友:
是46寸,刚才打错了,求思路

网友:
液晶电视面板按键全部换新!

网友A:
都换了,还是不行,我觉得应该是给驱动板5V后,要有一个信号出来,这个信号是由那个芯片控制的,没有图纸不知道哦

网友:
查主控的晶振试换一个!如果找不准主控可根据遥控接收头跑线路确定。

网友:
看看待机有没有,再修,电视板不一样

网友:
竟然知道没有开启就追查来源

网友:
没有PS-ON,主板明显没工作,你整按键有啥用,
查主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看主板主控芯片条件具备吗?明显主板没有工作

网友:
主板的CPU   没有发出开机指令。一般飞利浦二次开机非遥控器开机不可,按键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刷mcu 试试啊

网友:
电源换了吗?找个万能遥控试试

网友:
换了哦,电源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 要是桥没有工作   那5v就没有    你看看 是不是  驱动板有问题 哦

    这个就只有换个板子  试试

网友:
谢谢,这篇帖子太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清空24c32可能就好了!

网友:
电源故障吧

网友:
刷mcu 试试

网友:
楼主修电视修的少吧,有些电视的开机电路是单片机控制的,跟EC一样的,看看上面有没有8脚的单片机,比如PIC***

网友:
,厉害 东北人叫霸道

网友:
明显主板没有工作

网友:
明显的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换了,还是不行,我觉得应该是给驱动板5V后,要有一个信号出来,这个信号是由那个芯片控制的,没有图纸不 ...

查驱动板的开关信号有没有输出5V或3.3V给 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