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3-24):
公司送来的本子,不触发。拆机,拆出来后下掉了小板,接电,可以触发亮啊。这么便宜?!接上小板上电,呵呵,真的是不触发。小板坏了?准备发小板了。突然想起来自己有个4110主板。把小板接上触发OK。郁闷了,送修机器的小板没坏,主板OK。怎么接上就不OK了?BIOS?PCH?刷BIOS依旧。加焊PCH(HM67)依旧。没办法,静下心来仔细看图纸修吧。仔细观察,可以触发,只是电流卡在了0.03。测量SUS电压,发现没1.5vSUS。查PU5前期工作条件都满足。怎么就不出电压的呢?风枪加热PU5(DH-EB),上电OK.怀疑PU5坏,换(EF-DH),还是只上到0.03.再怎么加热也没效果了。看来不能替换。换回原来的IC。上电故障依旧---风枪烤烤就可以上电。这样估计应该不是PU5的问题。烙铁加热PQ8,上电正常。因为不挂小板,单独主板可以正常。小板挂在别的主板也可以正常。反复测试分析应该是这个MOS性能下降,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电流。因为小板需要1.5VRUN,而1.5VRUN正是1.5VSUS转换来的。换上反复上电OK。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处于一种临界状态,疑难杂症啊。

网友:
好,虽然少见,

网友:
正好有这样的机子不开机,用这法子试下。

网友:
我去···这种问题不好找··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