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板水毒性强吗,平时你们怎么保存的

楼主(2015-03-24):
洗板水不小心倒了一小瓶到整个手臂上,我马上用清水冲刷,但感觉皮肤辣辣的有点麻麻的感觉,不舒服。平时你们存放到酒精瓶的洗板水 会挥发得快吗,放在桌面上 慢慢挥发 人会不会不知不觉吸收到人体.......

网友:
我试过用酒精代替洗板水,但效果不好,会发白或者洗不干净,始终还是用洗板水

网友:
       毒性不大吧!!你脑袋偏一点要不闻着难受

网友:
洗板水配方

以上只是长期大量接触所产生的结果,平时工作场所要注意勤通风就不会造成太大危害。

网友:
洗板水和天那水成分差不多,你知道做油漆的一天要用掉多少天那水吗?那是几斤甚至几十斤。而且油漆房一般都是封闭的。肯定的说,洗板水是有化学毒性的,但想想广大的油漆工,你就释然了。希望我的回答能解除你的忧虑。

网友A:
我都带个防毒面具

网友:
多通风,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带个防毒面具

要不要这么霸气??

网友:
没事的。可能是带了酒精在里面感觉会辣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带个防毒面具

怕让人认出来

网友:
有毒 吧 我用酒精

网友:
肯定有毒性,能杀精吧,。

网友:
又不是经常这么,不用怕。无事的。

网友:
不会吧。一点点毒性肯定是有的。一般都是用专用的那种小瓶子。

网友:
其实只要保持空气流通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5-05-05):
可以试一下用医用酒精呀,平常都用这个

网友:
有专用洗板水的瓶装好就是了。

网友:
有毒的,使用时注意通风。

网友:
用那种翻盖的瓶子装挥发好快

网友:
530是灌装的压出点喷在牙刷上 局部清洗效果不错

网友:
我上次一甩 甩了一滴在眼睛了 痛了半天 还好没瞎

网友:
一直用酒精的飘过

网友(2015-06-04):
化学用品,可以避免就尽量避免 毕竟没有好处

网友:
洗板水 烧手的 不好, 你买不烧手的 那种

网友:
通风良好没问题

网友:
注意通风吧,别无他法

网友(2015-07-12):
尽量不洗~~~实在要洗,就拿到外面通风的地方刷一下~~~

网友:
不要能到蛋上就没事

网友:
一般来说 不喝一口 还是没什么大事的吧 哈哈